[三星手机维修]
最新酷比魔方IWORK'11手写版 WIN10 64位刷机包,教程

楼主(2016-05-02):
酷比魔方I8-T 64位win10安装
(i8-T )
首先下载I8-T 64位win10安装所需要的相关文件
原来的系统是32位的win10,现在刷64位win10,必须先刷64位BIOS!!!
所需工具:8G容量U盘一个,OTG线一根,USB-Hub+USB键盘(如果用户有I8-T配套的底座键盘,hub+键盘则不需要,)
一、 BIOS刷入方法(注意:I8-T原本32位系统刷入64位的BIOS后,原本32的激活硬件信息会丢失,用户需要自行激活刷入的64位系统,平板刷入BIOS需要谨慎操作,操作不当会导致机器完全启动不了,需要用编程器刷入BIOS ROM文件):
两种情况:1.可以开机进系统时,在平板windows系统下解压下载的I8T-64位BIOS.rar文件:
批处理脚本运行完毕后机器会自动关机重启。
2.第二种情况,平板不能正常进系统时,反复强制开关机3次,可以进入系统恢复界面,选择疑难解答-高级选项-命令提示符,进入命令提示符环境,通过DOS命令刷BIOS。
二、 64位Win10系统安装:
1.准备工作:将下载的“酷比魔方i8-T多国语言(TH2)64OS_20151209.rar”压缩包解压
将8G的U盘格式化成NTFS格式,卷标名命名为“WINPE”
将前面压缩包解压得到文件夹下OS目录下的所有文件复制粘贴到U盘根目录下
2.WIN10 64位系统的安装:
将前面做好的64位系统启动U盘、usb键盘经由USB-HUB通过OTG线连上平板。
平板开机的同时按键盘上的F7按键开机选择启动设备
注意,如果不知道那一项是做好的U盘设备,通过插U盘对比不插U盘开机按F7启动多出的带UEFI字眼的设备,来判断具体哪个设备是U盘设备。
平板会自动进入PE系统安装系统:
整个部署过程完成后,请通过键盘输入“exit“重启平板
平板至此会重启进入后续WIN10首次启动部署设置阶段, 整个安装过程到这里完成。
注意:如果上述安装过程后重启进入win10系统,进入的win10界面是如下界面:
请点击图中所示的弹出窗口的确定按钮(默认两项选择为“进入系统全新体验(OOBE)”-“重新启动” ),平板将会自动进行清理部署,并重启进行正常的启动设置。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资料啦

网友A:
这里讲到两点不明,第一把所有的解压拷到U盘根目录。这个懂,但后来又讲一个做好的系统启动盘是指哪个,请问是不是就是把那些解压的拷到U盘根目录就算做好了启动盘,还是什么,请指点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里讲到两点不明,第一把所有的解压拷到U盘根目录。这个懂,但后来又讲一个做好的系统启动盘是指哪个,请 ...

把下载下来的WIN10系统包解压到U盘里面,U盘需要格式化成NTFS格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下载下来的WIN10系统包解压到U盘里面,U盘需要格式化成NTFS格式...

是不是要两个U盘

网友:
就是一个U盘啊,只需要把U盘格式化成NTFS格式,然后把下载的系统包解压进U盘根目录,启动盘就做好了...

网友A:
驱动有吗,。触摸屏会不会不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驱动有吗,。触摸屏会不会不能用

这是官方包,驱动都是正常的,我亲测亲自装系统测试了的,救转必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