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305一体机各种维修

楼主(2016-05-02):
最近修到好几台b305一体机,灯管不亮,大电流,开机报等待错误,bios时间保存不了,改led,换电容,修南桥。
今天接到一台开机电流跳变不显示,最后跳变电流上去了还是不显示,感觉显卡,加焊,不行。重置,还是不行。揪心了,跑电路,找不到故障,b305针揪心

网友:
改led,换电容,修南桥  你遇见的也是少见 维修了 如此多的故障点

网友:
故障好多啊

网友:
这个机器修起来 客户敢用吗

网友:
你这个修好了没 我的是开机有跳变 不显示 偶尔可以显示

网友(2018-03-20):
我前天碰一个电流1.2换的主板集成的才100多。。。

网友:
这么多故障。。直接换版

网友:
修好了还好,要是修不好,有你搞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