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z380

楼主(2016-05-02):
联想 z380  故障加电掉电 ,刷了南桥bios后,可以开机但是不能上4g内存或者4g以上内存,上了就开机无显,看论坛上说刷ecbios好了,我怎么刷多不行,谁遇到过   ?

网友A:
再刷一个桥的BIOS试试

网友:
看样子是桥出问题了

网友B:
原机内存是多大的?刷BIOS后原机内存就不认了?那大部分应该还是BIOS问题吧

网友C:
两个一起刷,也可能桥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两个一起刷,也可能桥问题

确实是桥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机内存是多大的?刷BIOS后原机内存就不认了?那大部分应该还是BIOS问题吧

桥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再刷一个桥的BIOS试试

刷了好多次了,钱都用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