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50开机掉电

楼主(2016-05-02):
联想Y450开机电流0.9掉电  +VGA1.1V电压没有 换PU5电压有了 PU2的6脚22脚只有2.2V电压 换PQ8出5V 开机还掉电  HWPG阻值偏低 割断PU2的1脚 HWPG出3.3  现订购MAX17021 坐等芯片

网友A:
HWPG引起的掉电 期待下文

网友:
引用 网友A:
HWPG引起的掉电 期待下文

感谢天意 换芯片好了

网友:
把hwpg一个个断开排除

网友:
今天这块板又回来了 原故障 明天拆机再搞

网友B(2016-06-01):
楼主修好了没有,我有一片和你差不多的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修好了没有,我有一片和你差不多的板子

修好了呀 由于PQ8的控制级电压被拉低 人为的拉了19V去开启 结果搞得SUSON短路 顺着烧下去 换了PU1和EC后才好的

网友:
到底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