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请问在没有iphone6s手机情况下如何测试一个6s屏幕好坏?

楼主(2016-05-02):
我新开了店,打算去华强北进一批iphone屏幕,包括4 5 6各种型号。但是很多进货的店铺都要当场测试,离开后不保。  我的问题是: 我必须要准备好每个型号的iphone手机,对每个屏幕逐一测试吗?  大家有没有什么工具可以只用一个手机测试所有iphone型号的屏幕好坏的?

网友:
一台设备测所有是不可能的。卖屏幕的地方一般都有测试屏幕的设备。你在他那让他当你面测试就好了啊。

网友:
在淘宝买屏也行啊

网友:
淘宝有测屏的工具,去买个吧

网友:
这个我也想知道,现在淘宝查查看

网友:
http://s.etao.com/search?q=iphone%D7%DC%B3%C9%B2%E2%CA%D4&eq=iphone%25E6%2580%25BB%25E6%2588%2590%25E6%25B5%258B%25E8%25AF%2595&initiative_id=setao_20160502

我问了几个华强北的供应商,最后在淘宝找到这个, 不过价格差别好大,最便宜7块,最贵的2500。 决定还是去华强北实地看看有没有这种设备卖。

网友:
华强北那里卖屏幕的 也有做淘宝吧 不用跑到华强北去吧

网友:
收点能开机不能正常使用的主板,一共用不了多少钱。专用来测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