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K480 板号:DASW9DMB8C0 REV:C开机掉电

楼主(2016-05-02):
     渠道客户拿来的机器。开机掉电,电流有时到1.45掉。有时0.3左右就掉。直觉告诉我主板缺电压了、果断拆机,拆开一看,顿时就没有了修的兴趣了。主板上的显卡和南桥被焊过了,所有的供电芯片也被动过了。NEC大电容换过 。这是典型的外行乱修啊。真心的不想修啊。     抱着试试的心理修修看吧。通电测主板各大供电,发现开机瞬间除了内存供电和集显(集显是跑马后有的,这时候肯定没有的)供电没有外,其他都出来了。难道就是内存供电不出,导致的掉电吗?锁定故障,打开图纸,如图 。经过测试发现各项工作条件正常。果断换芯片,再测上电,这下电流可以到1.5了、电压也出全了,可是会反复的掉电重启。刷BIOS无果。HWPG阻值正常。这是什么情况,难道还有其他地方修的没看到吗?再次观察全板,发现NEC大电容是用5个330电容替换的。怎么会是5个呢。我一般都是习惯4个470的或者6个330改的。是不是和这个有关系啊,抱着试试的心理又加了一个上去。再次上电,奇迹出现了,不掉点重启了。而且也跑码了,外接也显示了。到这就放心了,看来已经可以了把。上屏测试,尼玛。白屏?什么情况,再次拿下主板找到屏接口。如图: 测试发现PIN2和PIN3无电压。继续往前到达下图所示: 当看到这里我就发现为什么会白屏了,很明显的就是Q4不翼而飞了。直接短接PIN1和PIN3脚。再次上电接屏,完美亮机。到此修复、
       到这里我要再次向上家表示感谢。没有把主板彻底搞报废。

网友:
这板又是创收的

网友:
分析得不错,加分!

网友:
分析的如此透彻,新手们要是能仔细看你的帖子,相信可以学到不少

网友A:
经过上家瞎搞还能让它重见光明,你也是很强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经过上家瞎搞还能让它重见光明,你也是很强焊的

那就是瞎搞,好在没有搞出大问题

网友:
最不想修的就是二修机了

网友B:
5个6个电容没有什么分别  应该是换的电容不行

网友:
思路不是 一般的清晰 啊,给你加分

网友:
sw9这块板貌似用的厂家还是蛮多的

网友:
多分析多想才能修复主板啊

网友:
这个肯定是上次换了大电容之后不行然后乱搞一通把主板越搞越坏,还好只是弄坏是内存供电和搞掉了Q4,不然修得楼主吐血啊。

网友:
楼主分析的深刻,思路清晰,赞!

网友:
引用 网友B:
5个6个电容没有什么分别  应该是换的电容不行

我也在思考这个问题

网友:
表示怕国产的神机

网友:
二修机一般维修价格要贵一点

网友:
楼主讲的很好 很详细 很具体

网友:
楼主好耐性,修的好辛苦  赞一个

网友:
送钱来的,上家人品不错

网友:
上家修好了客户不休了 又搞坏的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家已经很手下留情了  上家要是看到这个帖子 下次估计就没那么好搞了

我觉得也是

网友:
F分析的很好  学习了      我遇到一个三星的机器换大电容不能用330代替  只能用原来的  那才叫一个坑啊

网友D:
不明白为什么5个330的会导致掉电,我一般改的话就焊4个330,也可以正常使用啊

网友:
楼主有维修经验一下子就定位了故障在那里,加分支持下。

网友:
4个NEC电容也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明白为什么5个330的会导致掉电,我一般改的话就焊4个330,也可以正常使用啊

我也没有想通,四个或者 六个都可以,但是5个的没有试过,也不知为何会掉电

网友:
不错这技术杠杠的

网友:
楼主很牛逼啊,这个机子修的不可思议

网友:
故障好多啊 不过还是修好了 不错

网友(2016-06-01):
学习了,正好有类似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