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DELL1440不触发一列

楼主(2016-05-02):
今天接到一台DELL1440的本本,客户说前几天拿去修过没修好,来这边看看能不能修,心想修过的应该不怎么好搞,报价把客户打发走,插上可调电源待机0.056,按下开关无反应,迅速的拆机拿出版子一看,待机芯片,IO  ,桥都焊过很多焊油,拿出洗板水洗干净后见图、

洗干净后表笔打下各个电感阻值没有发现异常,插电待机还是0.05,按下开关竟然可以触发上电了,电流上到0.8-0.9-1.15以为亮了捡到死鱼了,拔到电激动的接上屏在按开关又触发不起来了,郁闷,量了下3,5v电感,发现5v的电感正常,3v  的电压偏低只有2.5v,心想被后及拉低了?还是芯片本身问题?不管了,手上刚好有这个TPS51123芯片想都不想就直接换,换好芯片上电再量还是2.5v,看来不是芯片的问题,点下开关居然又能触发上电了电流还是0.9几没有跳变,此时量下全版供电都出来完了,但没有跑马,再量下PCI MINI  槽  22脚  PLT_RST#  也是2.5v,应该是3V上啦偏低的,
打开图纸,16脚19V, 9脚4.6v  ,22脚4.6v,3脚2V左右,13脚3v   1跟6脚1.05V左右貌似都正常,只有18脚3V_5V_EN   2.5V怀疑有点偏低,查看其来源

3V_5V_EN是有来自EC15脚S5_ENABLE 经过1K电阻得来, 并受控于PURE_HW_SHUTDOWN# ,量S5_ENABLE  3V,   PURE_HW_SHUTDOWN#    3V  两边都正常为何还是2.5v  呢   ?  把R4202去掉S5_ENABLE把直连过来还是2.5V,  断开18脚R4202就有3V过来,难道芯片本身拉低了?心中重重疑点?   不管了,再回过头来  去查一下反馈
发现分压电阻PR4617原来是6.6K的测量确实18K的,看来是他的问题了,果断找了个6K的电阻换上,再插电电流待机0.018看来正常了 ,再去量一下3V的电感,已有完美的3.3V  ,按开关电流欢快的上去跳变了几下接屏亮机 ,测试两天没问题,装机交差、、、       此机虽修好但是有点不解,为什么电压偏低还能触发上电呢,请高手解答。。。。

网友:
不要在意那些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