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一奉献:收银机简单暴力秒杀维修。新手看看老鸟绕道。附带个人简单的时序分析

楼主(2016-05-02):
    各位51玩的开心吗?可能好多人还在加班吧。我休息了2天,今天才来到店里。
今天来到店里,徒弟说:师傅看下有个收银机的机器,前两天拿过来放了下电就好了,
等到客户拿回去又不行,现在拿过来放电也不触发了。
我:好的,我等下来看下。(看过我的帖子的人都知道修主板我是二把刀子)
拿到徒弟拆下来的板子。这板子还不错哈。既然有SSD啊。山寨的,没有图纸

既然不通电那么按照正常时序来吧。大家听我这二把刀子对台式机主板的时序检修分析吧。不对的地方请指示。
1、先查开关引脚上有无5V或者3.3V,
(如果没有请查电源过来的开机电路。有的是通过LM1117把待机的5V转3.3V)
如果有的话就查下一步,我测量了我的这个有5V。那么直接跳过这步。
2、查看IO的工作条件。
(查IO的供电,有的有时钟吧。还有就是按下开关引脚到IO有无高低高的跳变,
然后还有就是IO到到南桥的PWRBTN有无高低高的跳变,RSMRST有无3.3V)

我测了IO的供电正常,75脚在按下开关的时候有高低高的跳变,76脚也有高低高的跳变。
RSMRST#为3.3V,72脚IO给南桥的触发信号有高低高的跳变)
接下来第三步。
3、查南桥的条件
(查南桥的供电,32.768.还有RTCRST,srtcrst等信号,如果正常就应该发出SLP_S3#和SLP_S5#给IO)
由于没有图纸,我还是用我的办法,直接不接电源测RTC电压,发现测量到南桥边上几个电容有3.3V的电压,
那么应该来说RTC没有问题。测量下晶振,发现晶振一边0.3V一边0.25V。虽然有压差但是不大。
还是直接上我的神器吧。此时不用更待何时。

测量结果是上图,明显没有波形。维修到这里大家应该就知道了。
直接换晶振换谐振电容。再次用示波器看下波形,

有波了,大家可以忽略杂波哈哈,可能是我接地不良造成的,但是有波形了。
直接上电按下开关。久违的代码跑起来了,屏幕也亮起来了。

各位我是个二把刀子台式机板子,有不对或者漏了的地方请补充下。各位看官觉得有用的话就加点分吧,。

网友A:
晶振两端有压差,有时候并一定代表本身工作正常,谐振电容一端接地是正常的。

网友B:
这种问题按顺序修就有点费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问题按顺序修就有点费时间,

其实我大概知道怎么快修,只是发帖出来给新手一个维修思路。维修的流程大概是这样你如果熟练了可以反推等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晶振两端有压差,有时候并一定代表本身工作正常,谐振电容一端接地是正常的。

是啊,所以我打下波试下。

网友A:
谐振电容损坏的话,也会造成晶振两端发送给南桥工作的32.678KHZ频率信号波形异常。

网友C:
这种问题修好最好多测试,很可能返修,换电容时有可能加热到桥了。桥坏的几率更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问题修好最好多测试,很可能返修,换电容时有可能加热到桥了。桥坏的几率更大。

在南桥上加个散热垫一般坏的几率不大。

网友D:
你的示波器 波形咋这个样子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问题修好最好多测试,很可能返修,换电容时有可能加热到桥了。桥坏的几率更大。

谢谢提醒,我早上修的,然后没通电,到下午过了几个小时才试机,明天再测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的示波器 波形咋这个样子哈

可能是接地不好。造成的不过看的出来有了波就好。便宜货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的示波器 波形咋这个样子哈

接地不良或调试问题都有关系。

网友E:
原来晶振有压差也会有问题,学习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原来晶振有压差也会有问题,学习了

因为晶振是要用示波器才能真正的判断有没有起振的

网友:
还是挺细心的啊。。。没看到有暴力倾向!!

网友G:
有时候用镊子戳一下有可能会自动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有时候用镊子戳一下有可能会自动开机

嗯,就是因为晶振频率不对了。所以才会如此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有时候用镊子戳一下有可能会自动开机

这种情况晶振本身不良就会导致

网友H:
楼主,两把刀子 是那两把刀子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两把刀子 是那两把刀子啊?

三板斧哈。就是乱杀乱砍。

网友I:
没图纸也修?真厉害,佩服

网友F:
引用 网友I:
没图纸也修?真厉害,佩服

很多都是没有图纸的,客户卖水果的等着这个去收钱。还有会员卡等。

网友:
有一些有压差,但是就是不正常,只有示波器看的出来

网友J:
不接电源南桥的电容也能测到3.3V,是每个板都能测到吗?

网友K:
引用 网友A:
谐振电容损坏的话,也会造成晶振两端发送给南桥工作的32.678KHZ频率信号波形异常。

那为毛摸摸晶振就能触发啊

网友:
一般遇到晶体坏的多些。

网友:
晶振,楼主拣到了。

网友L:
压差不大一直不明白,多少才合理?

网友:
引用 网友L:
压差不大一直不明白,多少才合理?

这种主要要用示波器看的,电压正常不能代表就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J:
不接电源南桥的电容也能测到3.3V,是每个板都能测到吗?

RTC电路只要有CMOS电池就可以测得到

网友:
很温柔,不过还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F:
很多都是没有图纸的,客户卖水果的等着这个去收钱。还有会员卡等。

看来我还没有达到无图的境界,没图我测几下就不想修了,太浪费时间

网友:
镊子戳一下有可能会自动开机

网友:
没示波器的话,有压差还真会忽略

网友:
好混乱的波形啊

网友:
引用 网友K:
那为毛摸摸晶振就能触发啊

这与晶振本身工作频率或人体自带感应静电干扰有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F:
因为晶振是要用示波器才能真正的判断有没有起振的

这里波形变化显示就是本身工作频率值。

网友:
按照时序来 好点

网友:
没换晶振好过。换了后过几天又不行了

网友:
波形好古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