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通G41C V2.1 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6-05-02):
如题,麻溜的拆机....上图

有内存1.5V,总线1.2V,南桥1.05V,1.2V正常,就是没有CPU电压。
英特尔电压时序,内存电压----总线电压----CPU电压,UP1主电管的供电,EN电压都正常,纳闷了,条件都有了,就是不出U电压。
有怀疑是电管本体不良,没急着换,先用蜂鸣档把CPU供电这一块的0欧和2.2欧电阻测一遍。发现副电管UP3附近的一个2.2欧电阻变大了,变成30欧左右了
上图吧

换上好的亮机了,上图

最后尸体图

最后,修板先不要急着换芯片,有时候去多多量测芯片周边的电容电阻就会有收获。谢谢观看

网友A:
还有啊,别忘了把并在这个供电电阻上的电容换掉,有可能是电容漏电,导致的电阻发热阻值变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有啊,别忘了把并在这个供电电阻上的电容换掉,有可能是电容漏电,导致的电阻发热阻值变大

这里2.2欧姆电阻推测是连接驱动芯片主供电引脚的,电容漏电也会导致电阻烧断内部阻值变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里2.2欧姆电阻推测是连接驱动芯片主供电引脚的,电容漏电也会导致电阻烧断内部阻值变大。

可以测测此电容。当然电容轻微漏电的话,得用指针表来测。数字表没办法,就换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测测此电容。当然电容轻微漏电的话,得用指针表来测。数字表没办法,就换吧

是的,电容轻微漏电两端正常阻值变化范围不大。

网友:
电容难测,特别是在线测

网友D:
电阻变大的先要量一下对地值,修过很多电容或芯片坏造成烧小电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阻变大的先要量一下对地值,修过很多电容或芯片坏造成烧小电阻的

电阻变大相当于本身对通过本身两端电流的阻抗性变大,即本身工作发热量也会变大。

网友:
我一般维修检测之前都是先进行主板的灰尘清理

网友:
先进行主板的灰尘清理

网友:
每次修到这种就头疼,唉

网友:
还是心细,稳扎稳打,消灭敌军,排除故障

网友:
限流电阻变质,导致无CPU供电

网友:
额嗯  不太清晰

网友:
其实直接测芯片工作条件一般都能准确测出来吧 遇到很多都是芯片12V 5V供电相连的2R2电阻或0欧电阻变值导致无CPU供电

网友:
电阻变大相当于本身对通过本身两端电流的阻抗性变大,即本身工作发热量也会变大。

网友:
大神啊,求更多的维修经验啊

网友(2016-11-02):
看了楼主的贴子,我觉得我都不够细心,,

网友:
小小的一个电容  祸害不小 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