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8855 CPU 电压低

楼主(2016-05-02):
几块杂牌板,CPU 电压供电只有0。99伏,量了一下供电正常,VID 也正常,就是电压低了。

网友A:
上CPU试的吗,还是假负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CPU试的吗,还是假负载

上CPU的,换了好几个

网友:
这样电压,有的主板是正常的

网友:
有的U 0.9也算正常

网友:
新型主板的电压都很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