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G41D3+人为掉件

楼主(2016-05-02):
请大神帮帮忙,今天接到一张板子CMOS旁边的电子原件被人为暴力拆掉了,这个板子没有点位图,请有这个板子的朋友帮忙拍个照,再测量一下这几个原件的数据。谢谢了

网友:
照片你看下。

网友:
找图纸 ,看下是什么零件

网友:
这个只有找一样的板子对比了。或者淘宝 买图纸  映泰的好像有图纸

网友:
搞个同样的板对比

网友:
放弃这板吧~

网友:
确定只是这个问题!!只怕还有其他问题,不好搞

网友:
这主板我有一样的啊。

网友A:
你看要看什么地方的,我可以拍照片,测量我不懂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看要看什么地方的,我可以拍照片,测量我不懂啊。

就是主板下方,COMS跳线冒那个位置,我发到有图片,如果你有这个板子希望你帮我拍一张照片上我看看,谢谢

网友:
楼主  修这块板有多少利润啊     如果是研究倒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主板下方,COMS跳线冒那个位置,我发到有图片,如果你有这个板子希望你帮我拍一张照片上我看看,谢谢

我晚上拍照片给你看。我有这个板子。 我原来是进系统黑屏,结果自己换了 三极管和 103排阻,都点不亮了。哎。

网友B:
谢谢你了,看了你的图片,再对照图纸,已经把原件补上了,板子已经修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你了,看了你的图片,再对照图纸,已经把原件补上了,板子已经修好了

不客气,日行一善,快乐一生。

网友:
我也有一块这板不跑马,还没修了。

网友C:
你乍知是人为暴力拆掉的,不是人家修的时候排除故障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乍知是人为暴力拆掉的,不是人家修的时候排除故障拆的,

排除故障再怎么不是撬吧,再怎么也要用烙铁取下来吧,我看线路都撬坏了

网友:
二楼的赞一个  遇上缺件的  大伙有实货的就抽空给帮忙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