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Y481C 充电芯片BQ24725

楼主(2016-05-02):
这个机器公共点没电压,但是待机有时是0有时会莫名跳到0.01-0.06不等,莫名跳。芯片测了,19V  6V   2.6V  .就是4脚 不出24V电压,二个MOS管,在板量阻值400+。充放电芯片4脚 电压只有0.几V。12脚 SRN也只有0.4V,这种情况应该是充放电芯片坏了吧,修过的朋友说下,现在很少修本本了,眼睛受不了

网友:
是不是隔离管坏啦

网友A:
公共点有没有短路,华硕新机很多公共点短路是会保护的,还有就是好像是芯片的3脚有没有电压,4脚的升压条件是高于3脚的电压4V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公共点有没有短路,华硕新机很多公共点短路是会保护的,还有就是好像是芯片的3脚有没有电压,4脚的升压条件 ...

你不说我还真没注意,刚才量了下,公共点的短路了,郁闷啊

网友:
你这个一看电流表,就知道有短路啊

网友:
判断芯片出问题的条件不足  建议多测试下  当然你觉得这个芯片有问题可以先换个试试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不说我还真没注意,刚才量了下,公共点的短路了,郁闷啊

没事,修多了就知道了,华硕很多新机都会这样,应该是充电芯片的保护做得比较好,跟索尼差不多,索尼大短也是待机0.001左右,还有一些仁宝的也是,公共点短路并不会大短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事,修多了就知道了,华硕很多新机都会这样,应该是充电芯片的保护做得比较好,跟索尼差不多,索尼大短 ...

的确,之前修的人,不晓得为什么 会短接一个电容到U的上管,结果这个电容烧了,拆了就好了,上家修的有点莫名其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的确,之前修的人,不晓得为什么 会短接一个电容到U的上管,结果这个电容烧了,拆了就好了,上家修的有点莫名 ...

可能是报价不修的吧,现在很多人喜欢做手脚

网友:
可以先换个芯片试试  不行往前面查

网友:
眼睛受不了,可以用放大镜不啊

网友:
保护隔离管子坏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