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410 开机慢

楼主(2016-05-02):
联想u410开机慢  怎么解决

网友A:
找原厂的bios 或者修改ME刷写bios

网友:
楼主解决没 我也有太同杨问题

网友(2016-06-30):
我的是,,开机有亮光,,不显示,,但过一会直接跳到系统错误,提示。,,进不去bios????????????

网友:
我的也是开机慢,淘宝原厂的要10元,机子还没修好,就不先了几十

网友(2018-05-01):
引用 网友A:
找原厂的bios 或者修改ME刷写bios

ME怎么修改呀,教教我吧。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