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普LCD-40G100A 液晶电视

楼主(2016-05-02):
这电视本来是不开机,电源指示灯不亮。我把电源板主板高频头板开关条指示灯条都拆回来,现在不知道为什么可以开机了,电源指示灯有反应了。开机后12V,PAL12V都有了,电源指示灯亮。现在的可疑之处是:待机下12V为7.5V,PAL12V位5V,这不对吧?待机时应该为0才对。而且刚插电时串接的灯泡连续很亮的闪五六下就灭了,开机后也是闪五六下就灭了,但各电压已经产生。如果把主板和电源板连接线断开,灯泡不会闪亮。是不是因为没有接灯管才灯泡闪亮?是主板有短路还是电源板有问题?在线等,高手指导一下。

网友A:
灯泡亮的后继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灯泡亮的后继短路了

灯泡闪几下后灭了,可以开机,开机时指示灯立即变亮,灯泡也闪几下。不接主板不会闪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