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M4N68T-M小修

楼主(2016-05-02):
51呀 大家都休息的休息 出游的出游了吧,身为屌丝+宅男的我只能呆家里  闲着无聊同镇闲鱼收了俩块ASUS板一块 搞废了 故障是插ATX自动加电跑D0 测量32.768晶振一脚1.4V左右一脚0V 更换晶振 谐振电容无果 用风枪吹废了 另外这块M4N68T 修复

这块是修好的板

上手术台 第一故障 加电自动触发  短接开关针4S可以断电  可再次触发跑码 跑几个代码后掉电 测量开关针电压0.75V.

查IO相连的脚位 也是0.75  跑线 发现与IO旁822排阻一端相连   该排阻一端为高电平连接IO端为0.75V  更换后故障修复 一路跑码亮机

这个是更换后的822排阻    亮机图没拍

俩张板收了50块 还好 没亏   嘿嘿
   求分 求下载分 跪求下载分

post_deleted

网友:
排阻的确很多

网友:
822排阻是华硕的硬伤。

网友:
送钱的822

网友A:
两块裸板五十元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块裸板五十元吗?

是啊  板跟挡板而已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两块裸板五十元吗?

30块还可以搞下,我这边h61坏板15-20元

网友C:
开关针 4s  那个4s是什么意思?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开关针 4s  那个4s是什么意思?

短接开关针4秒能断电

网友D:
引用 网友B:
30块还可以搞下,我这边h61坏板15-20元

真的吗,无维修无掉件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短接开关针4秒能断电

谢谢啊原来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真的吗,无维修无掉件的吗

是的,无维修无掉件

网友E:
2个板收50元,还有维修的价值吗?是给同行修的,还是给客户修的?被人搜到了以后还能要上价格吗,房租税费谁给怎么交呢还要养家糊口啊呵呵

网友F:
新手不懂,楼主为什么一上来就怀疑是晶振啊,能不能说下理由

网友:
822      ASUS     捡钱!

网友:
引用 网友E:
2个板收50元,还有维修的价值吗?是给同行修的,还是给客户修的?被人搜到了以后还能要上价格吗,房租税费 ...

纯粹的练技术,修好了摆着卖村镇自己家的门面修好了能赚钱还有经验积累,修不好也能当料板

网友:
引用 网友F:
新手不懂,楼主为什么一上来就怀疑是晶振啊,能不能说下理由

随手能直接测量的都测一遍,我也是新手

网友G:
有人卖同样的故障的板,也是自动上电,要不要20块搞一块来修修呢?修好卖2手也不值钱,当料板20块太不值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G:
有人卖同样的故障的板,也是自动上电,要不要20块搞一块来修修呢?修好卖2手也不值钱,当料板20块太不值了 ...

修好一块至少卖个百八十快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D:
修好一块至少卖个百八十快吧

卖给直接客户可能可以,咸鱼卖二手卖50都难,现在电脑配件掉价很快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卖给直接客户可能可以,咸鱼卖二手卖50都难,现在电脑配件掉价很快了。

卖给客户 有坏了的代换 随便都能100-150 前几天修两块H61的200一块已经出了

网友C:
怎么我看到这品牌的板都是822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怎么我看到这品牌的板都是822

因为这个板很多822排阻 你可以多看几块板 华硕的 比其它的板822多 至少我手上的都是这样

网友:
822做开关电压上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