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接手一块IO,如何快速的找其关键测试点呢?

楼主(2016-05-02):
引脚多的看的人眼晕~~

网友:
有没有个快速的方向呢~

网友:
你这图都看不清楚怎么给你标注啊,一般台机的IO只要供电正常PWRBTN到IO不断线IO到南桥有高低电平跳变,南桥返回之后就是PSON#就完成上电了。

网友:
首先要知道上面的英文代表什么啊,论坛有这方面的帖子,你查查,知道针脚定义就简单了

网友A:
看我今天发的帖子里面有简单的上电时序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我今天发的帖子里面有简单的上电时序分析

好的,我现在就想看下,快速的判断io的好坏。。。

网友:
摸一摸  先看温度

网友:
没什么快速的办法,先掌握基础知识,看看基地主板维修教程提高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