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光驱位 不认硬盘

楼主(2016-05-02):
联想T420i  光驱位不认硬盘  换光驱上去可以读得出  系统装过  托架换过  都不行   BOS回复过设置  那个大师知道什么问题

网友:
T420 可以上Minisata的固态硬盘 没必要废掉光驱了!

网友:
客户拿机 来就是光驱位就是自带的硬盘托盘了

网友A:
是不是Thindpad不兼容这个托盘啊,我看有种托盘是有拨动开关的选择品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Thindpad不兼容这个托盘啊,我看有种托盘是有拨动开关的选择品牌的。

客户说原来是可以用的

网友:
好多本子光驱位不行的

网友:
可能是上支架 兼容性不好
可以换个支架试试

遇到过IBM系列的 换光驱支架不认

网友:
光驱支架有开关要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