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43SV自动触发0.35A

楼主(2016-05-02):
自动触发后测各大供电发现没U供电,然后直接测U供电IC95831开启供电都正常,断开24脚能出U供电,测得南桥没发出PROCPWRGD,测得25M晶振起振,刷过BIOS,最后发现BIOS2和6脚阻值偏大,刚好是BIOS到桥断线,下面第二图有飞线照片

网友:
你这个怎么没有下文了呢

网友:
怎么修好了

网友:
阻值偏大是断线吗?怎么没下文

网友:
发的帖不管怎么样 下载分也不会少

网友:
G470也会出类似故障一般就是南桥坏了

网友:
修好没有?给个答案

网友:
这算什么帖

网友:
有什么上ill

网友:
线飞的不怎么完美

网友:
谢谢经验分享,记下了

网友:
发帖的时候 没有写完?为何如此多的回帖 如何修好…… BIOS断线 这种故障相对不好查

网友:
bios断线自动触发吗  等遇到看看

网友:
我今天遇到一个开机0.15 没CPU供电、、内存有1.5V   BIOS也刷过不行、什么问题哦

网友:
楼主继续啊 看你的后续

网友:
bios飞线机好了吗?

网友:
我也正在修这款机器,怎么没说清楚呢。正头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