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V星B75MA-E33不触发的探讨===

楼主(2016-05-02):
把贴子重新编了一下,要不可能坛友懒得看!
我手上有块板是V星B75MA-E33 V1.0(PCB上标着17808-V1.0),给我板的人说该板不触发。

经测电池电压低,换电池后正常触发。该板RTC电路供电由U45-UP0111AMA5 芯片经ATX5VSB转换成3VA+电池3V供电。

但该板上U45元件厂家省料未焊,也就是说这个板如果不装电池RTC电路就不可能触发!

我不知道V1.0版的B75MA-E33是不是有没有省略掉U45的早期产品,反正我手里这板和网上找的一些主板图样都没焊这个U45的。

这样遇到B75MA-E33不触发是不是要检查下电池和电池座是否接触良好呢?

网友:
现在的板时序越来越严谨了,昨天看一贴好像是RTCRST控制ATX_5VSB转5VSB的。

网友:
RTC供电不能省吧,省了完全就靠电池带了?这样好象电池用不了多久吧。然后就不触发了,一般用户哪知道电池没电了?

不知道是无意省料还是别有用心。。V星这样搞有点不象话了!

网友A:
RTC电路是 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RTC电路是 什么意思?

英文全称是Real-Time Clock
就是实时时钟电路

网友B:
但电路图上画的可是有元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但电路图上画的可是有元件的,,

网上找的图,和我手上这块可确实是没有装元件的............

网友:
楼主总是介于牛A与牛C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