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图纸--康佳LED42M505DC电源

楼主(2016-05-02):
接一台康佳LED42M505DC电视三无故障,电源板待机5V电源八脚IC ( UB902)炸飞了,电源板板号是MODEL NO:KPS+L190C3-01   求图纸,谢谢了!

网友A:
这个板有个通病:
康佳LED42M505DC,无+5VS或者跳漏电保护开关,或者冷地带电。
就是这个待机电源变压器里面烧了,半年遇到两台,应该是通病,轻的可以打开接一下线,重的就只能更换了,这次这个烧得太严重,只能更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板有个通病:
康佳LED42M505DC,无+5VS或者跳漏电保护开关,或者冷地带电。
就是这个待机电源变压器 ...

图纸有吗?........

网友:
但愿能帮到你

康佳板号最好提供35开头的八位数字 这样比较准确!

网友:
没有图纸,楼下比较专业,请参考和联系

网友B:
谢谢,不知哪个是板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谢谢,不知哪个是板号?

我不是说了吗!35开头那个!你这个35015317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不是说了吗!35开头那个!你这个35015317

谢谢,明白了......

网友:
这个也正在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