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70 LA-688 4P瞬间掉电

楼主(2016-05-02):
今天下午有客人拿了Y470的机子,进来就说自己拆风扇清理灰尘,结果装上开不了机。我插上电源一看待机00246,而且是瞬间掉电。想一想可能是供电保护吧,就拆机测量电压,19V有,3v5v也有,而后U供电电压没有,拿下u就不掉电了,还以为是U的问题,换好的U上去还是一样。明显不是U的问题。现在不知道怎么去干了,客人还等的要。怎么办?只有求助同行里面的高手吗了。

网友:
除了CPU电压其他各路电压都正常么

网友:
还有你测试的时候装散热片了么

网友:
别的电压都正常,我没有装散热片,有影响吗

网友:
仔细用放大镜看看 风扇或者散热器周围附近有没有 掉件的地方.

网友:
贴纸有没有动过,看看是不是碰到了什么

网友:
估计碰掉什么东西了

网友:
一开始我以为也是,搞了半天,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
待机00246,小数点在哪?

网友:
一插上电源,整个板子都有电,都不敢插电了

网友:
在第一个0后面

网友:
要是上电后没有U供电就查下U供电的产生条件

重点监测清灰需要动到的地方

网友A:
是的,我重点排查了,这个区域,结果就是电容全部是短路状态,我该怎么去修,没信心了,想放弃搞不定了

网友:
掉电电流多少阿

网友:
三板斧来一套,不行报废,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我重点排查了,这个区域,结果就是电容全部是短路状态,我该怎么去修,没信心了,想放弃搞不定了

下载图纸,稳故障嘛

网友:
现在问题是烧机大法调到19V一点反应都没有,内存供电U供电都没了,也不知道是不是转换器的问题,怀疑中没敢拆,而且八脚管都变得19V了,我去,简直是搞越坏,今晚不搞了,睡觉。明天接着来,求高手们重新给个思路吧。我感觉到我钻进死胡同里了。

网友:
不会吧,你怎么清灰的啊,不会是带电搞吧

网友:
已经修好,u旁边电阻短路,换掉就好了

网友:
这机器风扇那容易断线 你 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