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修过家电,今天闹个笑话!

楼主(2016-05-02):
家中跳闸,无意中发现冰箱正负极电阻很低以为有短路。

网友:
欢迎笑话,你的失误也许是我们进步的阶梯

网友:
压机正常就是低内阻,我以前也闹过这样的笑话

网友A:
然后呢?你不是把压缩机给换了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然后呢?你不是把压缩机给换了吧???

没有,差点找人来修,最后想了一下插上去试试,大不了又跳闸。结果一试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差点找人来修,最后想了一下插上去试试,大不了又跳闸。结果一试好了

还好,不然换压缩机又是个大出血,到时干下来才发现压缩机是正常的,那才有得哭,冰箱压缩机的阻值一般是几欧到十多欧之间的。

网友:
后来自己百度了下 ,原来正常的时候就是低阻值

网友C:
呵呵。你想想灯泡才多大的阻值就释然了

网友:
一般没修过的东西都百度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呵呵。你想想灯泡才多大的阻值就释然了

这个我也没测过哎

网友D:
呵呵!!你家的冰箱用的是直流电吗???还有正负极????

网友:
引用 网友D:
呵呵!!你家的冰箱用的是直流电吗???还有正负极????

见笑了大哥

网友:
;这个阻值就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