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分钟修好了宏碁4741G开机掉电维修

楼主(2016-05-02):
           开机屏亮了立马掉了,随后再按开机,电流0.45掉到0.22不动,再过几秒掉到0.08,,,,,,,测电压待机芯片的PWM5V电感电压只有4.34V,,电压低了,,把待机芯片四周涂下松江,热风枪烤下,PWM5V电感的电压有5.1V,,电压好了,试机,电流狂奔不掉,接屏亮机,试机一个小时没事。。。。。。。。图纸就不传了,因为就是待机芯片PWM5V电感只有4.34V电压低了直接烤下待机芯片好了。

资安通 -1 "2分钟“还没有”调情“就完了?------自.

网友:
热风枪吹吹就好的感觉很快会返修

网友:
待機芯片沒換不知道會不會返修

网友:
最好是换芯片,时间更长点

网友:
其它的不算,就你的描述谈及的几个动作加起来已经远超2分钟了(一小时试机除外)。不知道你们的时间是怎么算的,也许经过压缩软件压缩处理吧。

网友A:
找到问题了,怎么不把芯片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到问题了,怎么不把芯片换了

不换芯片算2分钟,换芯片就叫做10分钟秒杀,这就是某些人的时间计算法。

网友:
吹吹就好的,把输出滤波电容换了。
芯片、上管、升压电容、滤波电容不良都有这现象。

网友:
其实这种情况最多的还是把待机芯片换了吧 不然加焊了容易返修?

网友:
这样处理完后,有点不放心,。。。

网友:
虽然加焊了芯片修复了故障 不见得问题所在是芯片虚焊

网友:
哈 运气真好有时候掉电很不好搞的

网友B:
恭喜楼主等待返修

网友:
不错,这样就修好了

网友:
最好还是换个芯片好点,不然返修率高哦

网友C:
这样应该会返修吧。

网友D:
有种会返修的感觉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种会返修的感觉

百分之百不会返修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样应该会返修吧。

反什么,,昨天玩3个小时,,,刚才拿拿机子看电视一点事都没有,,我敢保证1个月内绝对没事。。已经通知客户了,他晚上过来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恭喜楼主等待返修

要返修胡话,重复开机关机,试几个小时都出来了,,,,但是目前随便怎么关机玩一点事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