闷热烦躁的天气,心情不佳维修联想G410 USB不识别

楼主(2016-05-02):
    客户刚开始咨询USB不能用,一想这又是赚不到钱的就对他说回去打官网驱动。赚不到钱不想做这个免费的劳动力。客户走了我还在修手上的机器。
    客户当天下午把机器送来了,说还是不行,让我给检查下。我说你放这里吧,留个电话,我给有时间检查下。开始不愿意,想要我当着他修。我没同意我说很忙的,找到问题怎么维修方案报价什么的到时候给你说。客户勉强留下来了。就把机器丢一边忙其它的去了。
   第二天,把机器拿到手到官网下了个驱动安装进去,还是不识别。丢在一边修显示器了,修完显示器。看到这个机器了,心理想难道数据线有问题。这搞的麻烦啊!天天很闷热,心情也不佳就修吧开机插上鼠标USB的鼠标灯不亮,我说这坑爹的机器不会很多问题吧。然后打那接口里面的四个接触点的值,发现正常,我去这下玩大了,搞不好桥有问题了。
    我内心很不喜欢植桥,拆机然后把那些引脚打值发现正常,如图所示,把这些引脚的值全部都打了一边全部正常,心理想难道验证我的想法了,桥有问题。然后插上USB鼠标,上电。还是不亮,算了先修供电吧,修好了在修其他的,测量所有的引脚都没有5V供电,图纸上1脚是供电,+USB3_VCCA这个上面应该有5V啊。
然后追查这个倒了哪里是由哪个转换出来的。
    查到U35 转换过来的然后打U35的各脚的值,发现也正常,然后上电测电压,发现2脚3脚有5V,4脚3.3 5脚3.3. 678脚0V然后直接风枪取下测量发现有问题,去料板找了个相同的焊好,上电试机,插上USB鼠标灯亮机了,然后装机测试都正常丢一边了等着客户来取机器

网友A:
插上鼠标灯不亮说明没供电,楼主怎么会想到桥?

网友B:
usb没供电相比桥问题确实省事多了

网友:
客户第一次来你店咨询  就应该拿下

有问题 解决就可以收费……

心情不佳 修的还行云流水

网友C:
没有供电先修供电 胡思乱想到桥就是你的不对了 阻值不正常的时候你要想桥

网友:
能问下楼主这类故障怎么报价的吗

网友:
关键是USB不能用不好报价 客户会以为是小问题 以为可以几十块搞定 但是有可能要换桥

网友:
差不多送钱的机子了

网友:
挣了多少钱,

网友:
usb供电芯片坏了。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插上鼠标灯不亮说明没供电,楼主怎么会想到桥?

所以的值正常,就这一刻不能不把桥怀疑在内

网友:
引用 网友B:
usb没供电相比桥问题确实省事多了

遇到过没供电的桥问题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供电先修供电 胡思乱想到桥就是你的不对了 阻值不正常的时候你要想桥

阻值正常,没供电,没数据信号,不能把桥给排除在外

网友:
这个USN芯片的5脚是什么意思楼主

网友:
这种没技术含量的也发

网友:
前几天也修到一台,usb不能用,拆机发现接口处进水氧化,洗板水洗了下,就ok了

网友:
楼主就是混分巨兽啊

网友:
不要让情绪干忧呀,还是好收钱的呢

网友:
没有供电好修。

网友:
USB隔离电路问题啊!!

网友D:
我在想要真是桥问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在想要真是桥问题呢

检查是桥的问题,确认没有后级短路直接换桥

网友E:
这普通的USB没供电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普通的USB没供电啊

不是3.0的,就怕桥坏了,以前遇到过坏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是3.0的,就怕桥坏了,以前遇到过坏桥的

不是,3。0的

网友:
碰到过usb刷BIOS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