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U310 严重腐蚀断线

楼主(2016-05-02):
客户送来说一个月前就进水了,没时间来修,不通电。报价300 说主板问题 留了下来。拆开一看开亲位置和CPU供电芯片95831B 以经一片白绒 清选处理好后,焊点以掉好几个。找来图纸开补。我用铜丝焊好后一端刮平,方便焊芯片。芯片上的焊点以掉没法补,95831B又没有,正好有一个95831装上试 居然可以通用。装好芯片最后亮机。

网友:
焊得还可以

网友:
楼主这个补的真漂亮

网友:
本来就可以代换的

网友:
弄得这么好,花了多少时间焊接啊

网友:
这5根线焊的很有功底

网友:
还好,你这腐蚀的还不算严重,。。

网友:
飞线还漂亮。绿漆很难干吧,用紫外线灯了吗?

网友:
楼主焊的很好,线走的也很干净

网友:
楼主基本功很扎实阿

网友:
手工不错哦,真漂亮

网友:
焊工太完美了,好技术。

网友:
楼主这焊接的真是漂亮啊,技术不错哈,我还没有这么好的焊接手段,加油加油

网友:
飞线技术不错。

网友:
飞线手艺不错,还打了绿漆。

网友:
飞线不错   手工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