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华为mate1电源座子掉了

楼主(2016-05-02):
请高手帮我看一下怎么搞电池的排线也断了修好了在买块电池

网友:
直接焊上用,对边的2个焊点是通的

网友:
座子的点两边对称相通。一个正级一个负极,中间一个检测脚。一般在附近都有相通的小元件。

网友:
我用的850b的风枪温度打320风速3.5档吹不上啊还把座子吹坏了座子不沾锡求方法

网友:
昨正右负    大电容右边接负    白色电容右边接正     中间可有可无

网友:
我用的850b的风枪温度打320风速3.5档吹不上

网友:
先上一遍锡 用烙铁焊吧

网友:
先上锡,在吹

网友:
现在开机一直停在0.4安什么问题啊

网友:
哎 我也是无语了

网友:
找到正负之后直接接到电池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