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 H61MX 2.0 不过内存 小修 一个很容易被忽略的地方

楼主(2016-05-03):
上电   喇叭长鸣  不过内存。新版诊断卡 当22代码  没有去查什么意思  喇叭长鸣基本判断不过内存了
三板斧  查内存供电  内存主供电 1.5V正常  内存基准 0.75V 正常
内存 SPD 3.3V  正常
内存的两个总线电压 3.3 正常
内存复位  1.5V 正常
几个常见的内存测试点都查过了正常
刷BIOS   无效。
按往常  查内存的两个总线

经过两个小三极管到PCH

两端电压都是 3.3V  看来没有不像有问题

难道CPU 座子空焊了   上阻值卡慢慢打 很多脚位哦  加上自己没没有全部清除每个脚位的定义

再搜索图纸 看看总线还连着什么元件    搜索发现还连着网卡  常见现象是总线连着的元件损坏引起检测不到内存

连着网卡好办 跑一下线路  发现实际板上是没有连上网卡的

怎么回事呢   小三极管坏了以前也遇到过   但现在两端电压都很正常   不过这板两端都有上拉电阻  即使三极管坏了电压测量也是是正常的。
示波器看看吧

两端测量都能抓到一定而且两端测量都是一样的波形。应该三极管是好的。
来根烟  仔细思索  难道还欠缺什么条件吗  现在是CPU 没有检测到内存。
检查CPU座子   IO等等  都没有怀疑的理由。
最后还是回到那两个小三极管那   以前维修中也遇到过 IO 或者一些外围元件坏因为检测不到内存的  虽然示波器测量小三极管有波形通过  但是换IO 其他元器件比较复杂 反正都是抱着一试的心理 还是换这两个小东西方便快捷

亮机  直接上图   图纸显示 小三极管型号  7002   料板多得是  呵呵。

网友:
维修就是要这么细心 才容易找到问题

网友:
楼主的思路还是蛮好的 q66 q67

网友:
富士康的板很坑的说,用多少坏多少

网友:
楼主说 两端电压都是 3.3V  看来没有不像有问题 这句话我没有理解哈 两个小三级导通 两端电压本来就是一样的。

网友A:
明白了 楼主是说三级开路了,虽然两端有电压那是有上拉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明白了 楼主是说三级开路了,虽然两端有电压那是有上拉电阻。

关键我用示波器打波形 两端都能打到同样的
所以容易被忽略

网友:
没有看明白哦· 也许是我功底差·不过内存·总线电压不是有了么·

网友:
一般内存工作条件满足了  就可以抓到内存

网友:
这个问题换我真解决不了

网友:
华硕也喜欢这么用,MOS相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