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B75A-G43触发掉电无图纸维修

楼主(2016-05-03):
同行送来V星B75A-G43触发掉电.按时序走.内存1.5正常 南桥右边1.05正常.在测到CPU附近的一个MOS管时发现没电.没图纸也不知道这个电压是干什么的.反正不出来就是不对.测得控制脚是同358的1脚控制.根据原理得知3脚V+大于2脚V- .1脚OUT才会输出.测得3脚是1.8    2脚是0.3   1脚无输出.果段换完OK亮机.现在这么新的主板都不 好修.而且没图纸.我把我的经验贡献出来.然希望楼主加点分啊.都没分了

网友:
这个是总线供电?楼主亮机后测量了多少V吗?

网友:
我的是E33的也是无CPU供电  ,转下就停

网友A:
呵呵,怎么V星跑上了技嘉一样的通病,技嘉是坏1.8V的检测电阻,V星是坏358。不过都是1.8V输出,条条大路通东莞。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怎么V星跑上了技嘉一样的通病,技嘉是坏1.8V的检测电阻,V星是坏358。不过都是1.8V输出,条条大路 ...

有的坏 就有得修

网友:
那个应该是VCCPLL,1.8v的

网友:
好经验 加分~

网友:
你换的是358是吗???一般的那个5角易坏

网友:
VCCPLL,1.8v的

网友:
是换了CPU电源控制芯片么?

网友:
没有图纸也能修好,佩服!

网友:
新板确实不好修。。。。。

网友:
应该  是cpu辅助供电,输出1.2伏,

网友:
我还没遇到这个呢,楼主有运气好,好久没修主板 学习一下

网友:
358  基本上是没碰到过坏的,以后试试

网友:
那个应该是总线供电把???

网友:
B75 这种板子可以修一下

网友:
很好的学习资料

网友:
这板是5脚坏的多啊,怎么是358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