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P43TD PRO 1.04无时钟无复位维修

楼主(2016-05-03):
同行拿来一块华硕P5P43TD PRO主板不跑码.上维修台测得内存1.5   南桥1.1  北桥1.2   cpu1.1都出来了啊.怎么查呢.查PG吧.测得ASP0801的2脚PG有出啊.再测时钟9LRS954A的9脚EN没有.先接个3.3开启发现PCI B16有1.8V.   B15无复位.看来不能人为加得查原头了.不过这样可以断定时钟是OK的.就是条件达不到而已.用万用表划了划周围发现连到一个三脚管子的输入脚了.华硕修多了就知道要查三脚管子的1脚发现0.7V不对啊.顺着在CPU付近划了划找到一个822排阻.大家也猜到了.一个字换   换完久违的LOGO出来了.

网友A:
时钟的开启有问题?造成的吗?

网友B:
哥们,我刚也接到了一块,但有一点和你的不一样,我的连CPU的1.1V都没有,哥们有这板的图纸或CPU管理芯片的资料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哥们,我刚也接到了一块,但有一点和你的不一样,我的连CPU的1.1V都没有,哥们有这板的图纸或CPU管理芯片的 ...

没有啊..这种板很少的

网友:
楼主直接上点位图啊!

网友:
又是华硕的"822"排阻!!!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啊..这种板很少的

我现在也是测得9LRS954A的9脚也是没有电压,而且CPU的电压也没有,ASP0800的2脚也没有信号出,现在想换这个电源管理芯片都没有。不知道该怎么继续修下去

网友:
我点了个遍,没发现时钟9LRS954A的9脚连你提示的三极管C极或822排阻。有连到时钟9LRS954A附近的一个空焊点上。

网友:
已修好,我拆下822排阻检测是好的。后把后级PG控制三极管拆了,正常跑马。也不装上了。原因是这个开关管不良被拉低。

网友:
这个品牌的主板没有思路把全版822换了百分之70可以好

网友:
华硕板子没思路直接先全换822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时钟的开启有问题?造成的吗?

就是时钟开启有故障引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