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050维修一例

楼主(2016-05-03):
DELL N4050,板号:DV14_HR_MB 10315-1M,集显,PCH--BD82HM67,待机0.012,不触发,开关有3.3V

正常跳变,EC--NPCE795PAODX,测量EC条件正常,有发出PM_PWRBTN#,PCH无反应S4\S3,无意中点了PCH

的晶振能触发跳变到0.8多正常显示。风枪加焊PCH旁边后按键可以正常触发跳变显示。

网友:
是桥虚了吗

网友:
风枪加焊PCH旁边后正常   也许不是虚焊 这种最好多测试下

网友:
是晶振虚还是南桥虚呀

网友:
还是多做测试吧,返修麻烦

网友:
大婶说 风枪吹的容易返修

网友:
建议还是上bga煮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