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H61M-D2P-B3开机掉电,待机V5SB的奇怪问题

楼主(2016-05-03):
收到一块H61M-D2P-B3,症状是按开机按钮之后风扇转一下就停了,有时候转一下停一会儿再转一下又停,反复重启。网上看了一下,才发现技嘉H61有这个反复重启的通病。

下了图纸和H61系列的上电顺序图,一步步按照说明来,首先通电,在不按开机按钮的情况下检测各路电压,测到RSMRST的时候,发现V5SB出现奇怪现象,在图2中绝大部分的V5SB电压均正常,为4.94v,但是Q54的2脚上,应该也是5v的样子,而实际却只有0.11v,而此时Q55的2脚上的电压也只有0.57v,按说此时Q55的S极和D极应该是不导通的吧,是否意味着Q55烧坏了呢?同时在查Q41的3脚时,发现这里的V5SB也只有0.11v,而其他各处的V5SB都是正常的4.94v,感觉要么是短路了,要么是元器件坏了。

为了排除电源的V5SB不稳定嫌疑,我又专门换上了旁边HP品牌机的台达的350w电源,原装三星的DDR3内存和G620的CPU,再次测量,故障依旧出现,V5SB还是这个样子。由于刚搬了新地方,手上暂时没有示波器和诊断卡,只能用万用表测量,想问其他各位老司机有没有碰到过这种问题,这个技嘉的板子用料还是比较豪华的,ONSemi的低阻抗MOSFET,电容都是LF的蓝色Nichicon,比现在出的用料要好。

H61上电时序图:

V5SB测量值: Q41在右下角,Q55在中间下方

其他地方的V5SB测量值:

烦请各位大师帮我分析分析,谢谢啦。

网友:
看的感觉有点复杂,是不是待机条件不满足啊,没电的地方是不是有断线的?

网友:
不要纠结这个问题了,不要通电,你测5VSB  3VSB 是不是正常的,如果是的,就不要纠结上面的问题了,肯定不是你说的5VSB的问题

网友:
很有意思,明天电脑细看

网友:
有图纸要好搞得多

网友:
我以为只有华硕的主板会有这种故障????

网友:
学习了,向楼主致敬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碰到,没有修好.

网友:
把BIOS对换一下试试

网友A:
先不要管这个了   Q55  和 41  的开启电压是正常的   这两个信号的输出是正常的  不要去钻5VSB拉低   你先查 在主板没掉电时供电状态  即使有原因使你的5VSB拉低了  这这电路中对主板是没有任何影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不要管这个了   Q55  和 41  的开启电压是正常的   这两个信号的输出是正常的  不要去钻5VSB拉低   你先 ...

问题解决了,根据上电的时序图,把所有电压都强制拉到规定的高电平,一切就OK了。

重启提示:上一次因为超频而调整了电压,本次启动将使用默认电压配置。(实际上根本就没有超过,一直是用的默认)

进BIOS,载入默认配置,一切OK。

分析原因应该是不小心触发了H61的保护,话说Intel的PCH功能是越来越强大,保护也是越来越多,因为各种原因不小心进入了保护模式,还得来点强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