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三星显示器DM0465R改通用供电模块问题

楼主(2016-05-03):
三星显示器不通电,检测应该是DM0465R损坏,想改通用模块,请问如何更改?谢谢,

网友:
找到这个芯片的pdf,或找到用这个芯片的废旧电路板。我找到个电路板,一脚接开关管300V,二脚接地,三脚接供电,四脚接光藕4脚,五脚空,六脚通过25K(大点小点应该也可以)接300V大电容正极,供参考

网友A:
没有那么麻烦,直接把你那个通用模块拆下来,他就是DM0465R,装在你的板上面就可以了。

网友:
你买模块时,不是有说明吗

网友:
买模块的时候应该有介绍的,接下来要看你跑线啦。。。。

网友:
脚位定义:
1 脚 黄线: DRAIN ,功率控制端,  接原来大功率MOS电源管D极。 一般是电源开关管的中间脚
2 脚 黑线或粉线 :GND,  模块地线300v,  接电容的负极,同一条线路上均可以。 直接接大滤波电容的负极
3 脚 红线 :VCC , 模块供电端 ,接反馈绕组端整流后电容的正极,持续供电,电压在12-18V之间。
4 脚 白线 :FB  , 稳压反馈,  接光耦4脚,请确认光耦3脚接热地,不是热地的话就把光耦短接到热地,同时把4脚外围电路断开。
5 脚 绿线: start 启动脚,接+300v电容的正极

使用方法:
1.        拆掉原来板子上的电源芯片(一般8脚),和开关管(mos管)
2.        检查300v的电容,还有负载端的电容外观上有没有鼓包,有问题就先更换
3.        检查负载端有没有短路,ad板,高压板等
4.        接好模块对应的线路,并仔细检查没有接错,如果接错了会引起本模块炸裂
5.        装在原来的散热器位置,注意绝缘,不要短路的
6.        通电,测量电压是不是输出,没有输出的话查原因

网友:
我之前在X宝上买过,这个是我以前保存下来的图,你可以参考一下,很好改的

网友:
买通用模块是介绍的电路和三星这个不同,直接按照3楼的师傅说的,直接从模块上把6脚芯片拆下,装到机器上开机一切正常,非常感谢各位师傅,特别是3楼的,祝大家一切顺利!

网友:
这个不错!支持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那么麻烦,直接把你那个通用模块拆下来,他就是DM0465R,装在你的板上面就可以了。

没错通用模块用的就是0465R

网友:
买模块的时候没有介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