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供电IC上管的UGATE的频率大概是多少?

楼主(2016-05-03):
CPU供电IC上管的UGATE的频率大概是多少?用示波器去测量大概选用示波器有什么要求?

网友A:
CPU供电IC上管的UGATE的频率大概都在120khz-200khz之间,示波器只要是10M就能测到,当然示波器越好带宽越高越好修主板笔记本一般100M就可以高了没什么大用处。

网友:
怎么调出示波器右上角的频率显示,我是普源DS1102E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供电IC上管的UGATE的频率大概都在120khz-200khz之间,示波器只要是10M就能测到,当然示波器越好带宽越高 ...

thank you very much!

网友:
频率由电源芯片决定的,,一般示波器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