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90 不触发

楼主(2016-05-03):
联想跟G490的机器 不触发 第一次拿来的时候我放了一下电 可以开机了,但是关机之后在开机怎么都不能开机 3.5V都正常 好像EC的条件没有满足 ,想问问大家是不是这个EC自带程序的 。程序坏了有可能吗
不触发

网友:
有可能的,我一般感觉ec有问题都是买个拆机的同型号的,换上去试试

网友:
这个是自带程序的,去买个试试

网友:
查条件啊,什么都没查就问我们也没法帮你

网友:
你是怎么感觉到EC条件够的,,,怀疑就找个拆板的试试

网友:
这个EC是带程序的。

网友:
KB9012的EC吧?那是得考虑刷下程序了

网友:
9012 自带程序的 若EC问题可以刷写程序 或者换剪板的EC

网友:
这个ec程序 论坛里面应该有的

网友:
rt809f能刷这个程序

网友:
哎带程序的比较麻烦啊

网友:
测一下ec的待机条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