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技嘉的IO-VIN2,3电压检测问题

楼主(2016-05-03):
    我作天又修到技嘉的B75m-d3v,同行说是用着用着会不定时掉电,间隔不会很长.我就先查IO的5v-vin2, 12v-vin3电压检测,结果真是不正常vin3-2.9几,vin2-3.0几伏,把两组电阻换了,电压还是不对...拆解掉一组电阻,用其中一个分压飞线都时不正常...在BIOS里的电压监控看到12v ,5v是正常的,闷啊....总感觉不是IO的问题...这个故障看看各位兄弟有什么高见啊!

网友:
如果输入电压正常,分压电阻正常一般就是IO有问题吧

网友:
不定时掉电不好修啊~

网友:
没得说  先干IO

网友:
CMOS里面看到电压是对的话,就不是电压检测问题了,不定时掉电是VTT_PWGD的问题,我修过十来张都是这个问题了,包括H61也是一样,技嘉三极管太容易出问题了,通病

网友:
谢谢各位兄弟,我再研究看看。。。

网友:
啥问题呀

网友A:
我的也是掉电  电压3V 修好了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是掉电  电压3V 修好了吗

无修好啊,客户拿走了.

网友:
电压2.9V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无修好啊,客户拿走了.

应该是正常的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