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显供电可以接VTT吗?

楼主(2016-05-03):
近日看到一精华贴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22789-1-1.html
看到集显供电接1.05V VTT,看到晕了,以前修集显放弃了很多,也想过其它方法,
但大家都知道集显的电压会不停的变化的,接1.05V可以吗?
会不会因为电压不够而死机?
因为发求助贴比较少人理,故发成维修经验,如果不行的话就封吧

网友:
可能需要看到电路,再计算它的功率值

网友A:
他发的帖通用任意机子么??根据实际电路看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他发的帖通用任意机子么??根据实际电路看吧

现在的机都支持动态节能的,电压不是时时变的吗?

网友:
不是所有的都可以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机都支持动态节能的,电压不是时时变的吗?

只能通用部分机型,肯定不是都通用的,有的集显供电开机的时候是1.05V左右,等到正常工作进入系统就变成0.45V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只能通用部分机型,肯定不是都通用的,有的集显供电开机的时候是1.05V左右,等到正常工作进入系统就变成0 ...

说对了,我发现32nm的CPU核心电压不会变,高端的I5 I7就不知道。
而22的会变,不知是不是和主板有关没验证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对了,我发现32nm的CPU核心电压不会变,高端的I5 I7就不知道。
而22的会变,不知是不是和主板有关没验 ...

应该和主板有关的

网友:
这个最起码要有个电路图吧,看图分析,飞线的位置,电流呀都要考虑的

网友:
这样修都可以  你们胆可真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