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SMB发出的码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6-05-03):
看图 这是什么意思?

网友:
全英文,看不懂啊!

网友:
起码用小鸟把下面这段话翻译出来  大伙才好分析

网友A:
控制器以1khz的频率交替从NTC针和NTCG针输出60UA的电流,时间均等。 电流流经各自针脚周围的NTC电阻并产生电压,控制器通过AD转换器检测此电压,并产生温度值。表4列出了随温度变化而出现的其他值得变化。用户须计算好NTC NTCG周围的阻值,以使之产生对应最左边栏相应的NTC NTCG针的电压。不要用电容滤波此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控制器以1khz的频率交替从NTC针和NTCG针输出60UA的电流,时间均等。 电流流经各自针脚周围的NTC电阻并产生 ...

厉害,翻译的好

网友B:
看都看不懂,楼主搞懂讲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都看不懂,楼主搞懂讲一下!

没问题,大家互相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