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53T大短路

楼主(2016-05-03):
板号:la7552,
接到手上电流表,直接5A啪啪响,断电拆机,保护隔离管PQ101发烫, 我的方法是,断开PR101,再试不短路了,然后在后极加电2V烧机,烧到一个电容发烫,取掉后正常了,补上PR101,待机正常了,触发后电流到了1.3多就掉了,应该是快显示的时候掉了,取掉内存就不掉了,现在找不到原因了,显卡也加焊了,本人新手,想问问各位前辈,是我的方法不对把其他地方搞坏了吗?现在还是无果,测了各电压都正常

网友:
换跟内存,刷下biso,先试试

网友:
刷 BIOS 不行就查时序

网友:
不上内存不掉电应该是保护了。

网友:
查供电全不全

网友:
楼主你试试看。是不是因为你加电烧机的时候把电流调小了。我有时也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
掉电就是烧鸡,一般都解决 的   ,后面还有问题,不会了 呵呵

网友:
刷BIOS,换内存,测波形!

网友A:
仁宝的正常主板短路会有点火回路保护 你的直接短路打表 表明保护隔离没有起到作用或者损坏 先查下保护隔离 不知道你明吧不

网友:
去掉的电容是哪边的供电   那边的bga芯片重点排除

网友:
不懂进来学习大神们的解决办法

网友:
楼主修好后分享下经验

网友:
楼主机器修好了吗?分享下经验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仁宝的正常主板短路会有点火回路保护 你的直接短路打表 表明保护隔离没有起到作用或者损坏 先查下保护隔离  ...

两个保护隔离管都换了,BIOS也刷了,各组供电也正常,现在是电流到1.3多掉电了,取掉内存,电流1.2几不掉电,没示波器,测不到波形,显卡也加焊了,下一步准备换桥了

网友:
应该是还有微短没发现吧

网友:
这么奇巧,有图纸吗量下内存,打下阻值卡

网友:
查下是不是哪有短路

网友:
仁宝的 查一下保护隔离

网友:
取了的电容 补一个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