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电视机出现图像闪且存在横线干扰故障—维修篇

楼主(2016-05-03):
液晶电视机出现图像闪且存在横线干扰故障—维修篇

  一台三洋液晶电视机出现了开机图像闪的故障,并且闪的时候伴随有横线干扰,有时图像变成单一色然后白屏,伴音一直正常。由于伴音始终正常,所以怀疑逻辑板电路有问题。该机逻辑板是一小块。

图一 液晶电视机出现图像闪且存在横线干扰故障

  检测逻辑板供电电压,12V正常,怀疑逻辑板坏掉,立即火速购买。

  快件到达后,立即换掉了逻辑板,本以为故障已经排除,然而事实并非我所想般简单,液晶电视机的反应使我倒吸一口凉气,因为故障依然存在。仔细观察,在图像闪烁的时候伴音有点“咔咔”的干扰声,判断应该是电源部分的干扰,地毯式检查各滤波电容,无一出现异常,因此就兀在那里进行思考。

  盯着主板,想到一般液晶电视机主板出现问题的几率较高,这时忽然看到屏蔽铁壳锈迹斑斑,由此联想到这台液晶电视机可能是长期处于潮湿的环境下,难道是线路板受潮引起的漏电?

  开机,图像闪,在闪,还闪,不先理会它,上网耍一会,大约半小时后,图像奇迹般的恢复正常,关机,等候几分钟后在开,图像依旧闪,过了20多分钟又神奇般恢复。

  关机后果断拆下主板,用水与酒精清洗三遍,酒精水脏的无法用语言形容!确认干净后,吹干,冷风散热。装机开启,华丽丽的图像映入眼帘!再冷却超过一小时开机,一切正常证明推断正确。看来在逻辑板方向失策了,不过幸好找到了解决方法,这下了解到了细心的观察有时也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网友:
是塑料的液晶屏外壳么?如果是,估计还要出问题

网友:
图像闪的问题,处理起来较难。

网友:
这种LG屏 需要技改

网友:
把板子拆了!把屏背面贴上铝箔纸就行了!

网友:
不错的方法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