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p6206不出cpu电压

楼主(2016-05-03):
V星G41的板子,其他供电都有,没cpu电压。测供电部分阻值正常,MOS管与滤波电容也没问题,up6206  EN VCC 正常,MOS上管没驱动,下管有11伏驱动,换ic问题依旧,估计保护了。没示波器,有也不会使啊。保护不知道要怎么弄,先看看反馈FB脚吧

6脚FB正常值是多少不清楚,他连到CPU_VRM_REF等,有点乱

这小八脚在内存边,有SDA  SCL不会是什么频率控制芯片呢,CPU_VRM_REF正常值是多少呢,怀疑他有问题,能拆掉吗

网友A:
拆掉估计不行,应该算是个提供基准电压的芯片,换个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掉估计不行,应该算是个提供基准电压的芯片,换个试试

是的,拆掉基准电压不会产生。

网友:
焊接好了没有啊?脚在芯片底下的在放大镜里检查一下噢!周边小电阻、电容小心吹跑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