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431 进系统不定时掉电

楼主(2016-05-03):
    HP 431 客户送来时说自动关机,测试发现出风口没风出来,估计是散热器堵死了,给客户说留下来修;打发客户走后,拆机清灰发现散热器确实堵满了灰尘,心里暗自高兴毛爷爷来了。然回装机测试10多分钟又重启了,心里毛了估计板有问题了;上【迅维】论坛一搜还真是有不少同样的问题,刷BIOS  不行,看了前辈的帖子,拆了显卡背面的温控,心想应该好了,但上电试机新问题来了,开机风扇狂转,还没进系统就关机了,暂时没思路了。五一放假,也没心思出去玩,下个图纸继续研究,发想温控UH1  4脚是【SYS_SHDN#】,于是就把4脚悬空让它一直是高电平,处理好后一直测试2天没问题。

网友:
这是温控芯片吗?

网友:
临时这么处理是可以的。

网友:
是温控芯片兄弟

网友:
温控出问题直接干掉了。要提醒客户以后注意温度。呵呵。不然有损失

网友:
如果是芯片问题,这样做问题不大,否则,还有隐患,甚至扩大故障。。

网友A:
这种风扇的转速怎么样呢

网友:
温度不高的话这样处理应该可以

网友B:
不是已经把温控芯片拿掉了吗 怎么还不好用 你是怎么悬空的呢?

网友:
温控方面出问题了

网友:
温度不高的话应该是可以搞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风扇的转速怎么样呢

风扇转速还是受控的

网友:
我的这个温控芯片  4脚本身就是悬空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是已经把温控芯片拿掉了吗 怎么还不好用 你是怎么悬空的呢?

温控芯片拿掉不行,然后又装上了,再断开4脚的。

网友:
是的,这是温控芯片。

网友D:
惠普好像很多温控出问题啊,修过很多了

网友E:
拆了温控芯片不是悬空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拆了温控芯片不是悬空了吗

拆了温控芯片是悬空了,但开机风扇狂转,还没进系统就关机了,所以才重新把温控芯片装上断开4脚才处理好了的。

网友:
先排除散热问题先

网友:
有的板子去掉温控是不行的

网友:
是啊  SYS_SHDN#这个就说明了  为什么掉电的机子  要去排查温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温控芯片拿掉不行,然后又装上了,再断开4脚的。

不行的原因可能是该芯片通往EC的gpio脚位   BIOS会实时监控调节风扇转速  从而来调节温度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惠普好像很多温控出问题啊,修过很多了

遗憾的是我没怎么遇到

网友F:
是不是温度高了就拉低4脚掉电?

网友:
这个温控芯片直接拆了还不行啊

网友:
这样是不是不再控制温度了,

网友:
最好找出不良元件彻底修复主板故障。

网友:
温控的问题确实很少见到 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相当于把温控取消了对吗》?这样长期稳定吗?会不会有隐患】

网友:
这样的问题最蛋疼了

网友:
路过,好经验,加分支持下。

网友:
温控出问题直接干掉

网友:
这可能是显卡温控芯片吧

网友:
HP的机器拆温控好吗   英特尔的啊

网友:
你直接飞5V USB不行么

网友:
其实是显卡有问题了

网友:
是吧开关搞掉了??

网友:
没有换掉温控芯片,直接断开就可以了?

网友:
学习楼主的经验哈掉电的机子有时候不好修

网友:
把这个处理了还要 把散热弄好。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是不是温度高了就拉低4脚掉电?
是这样的。

网友:
温控苡片出问题的平时遇到的不太多,谢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