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60打洞记

楼主(2016-05-03):
             机器:联想b460    板号:46   故障:公共点短路,烧糊了一片   ,如图:
                                                维修开始了,先开始刮吧,刮呀刮啊半个小时过去了,刮好的样子 刮的公共点不短了,那么接下来就是飞线了,因为烧的是待机芯片下面(这个是通病吧?)根据图纸查,把该补的线都补上了,量的公共点19V正常了。飞线的那张图找不到了,不能上传了,总之飞的和上海的高架桥差不多吧,有点乱、、、
     飞好之后打对地阻值都正常,上电,测得公共点正常,但是3v5v都偏低芯片发烫,然后量了芯片主要脚, VIN  19V VREG3 3.3  VREG5  4.9... FB  正常。。。。上下管控制 正常,换芯片吧,没有51123,换了51125还是发烫,看来不是芯片的事了,,,不懂了,为毛呢?。。。。中间有俩小时没管它,后来想是不是烧的地方没处理好呢,正好我们有块板子,来硬的吧,直接把待机芯片绞下来,移花接木吧,中间又用了半个小时,飞好了   ,上电,3v5v正常, 触发了,不摆动,测各大电感,发现1.05v电没出来,量芯片主要脚,发现反馈脚阻值不正常,换芯片解决,
     装机测试亮机,心情无比的美丽!

网友:
沙发自己做,各位给加点分吧

网友A:
移花接木 要飞很多线吧!图像不够清楚!

网友B:
这个机器好多这样的问题

网友:
好多烧坏了的都要接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移花接木 要飞很多线吧!图像不够清楚!

不用很多吧,我是连上下管一起弄下来的,直接飞供电,输出,电源好,开启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器好多这样的问题

恩恩,应该是通病吧???

网友:
看到那个洞  就有莫名的熟悉感

网友:
不解,主板上不是有保护电路吗?为什么烧了会这么严重?感觉有点像手机电池爆炸一样

网友:
动手技能好得

网友:
这个B460 这个位置腐蚀或者烧很常见

网友:
我去,这个图片看都看不到。。。太小了啊!

网友:
这技术打洞厉害

网友:
这机器的通病来的  好多个遇到

网友:
这图片有点考眼力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