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下PQ15在这个电路中是起什么 作用?

楼主(2016-05-03):
今天修一台宏基4736 不开机,如图,

查出是4脚18.5V不正常,  但是查了其它所有的脚电压都是正常的 。5脚,8脚,都是2.7V   正常     10,13脚3.3V正常   21脚 0V  正常
似乎找不出问题,换了24751 也一样,最好只能把PQ10 G极接地,凑和着用,但这样做肯定会对充电电路产生影响,还好客户说从来不用电池,
这事也就过去了,希望 有高手解惑,另外想知道PQ15在电路中的作用?

网友:
看芯片数据手册应该可以看出来吧

网友:
PQ15只是把VREF转换成ACSET又回到芯片本身了,应该是用来反馈的,我很奇怪PQ10的G极为什么和PQ9的S极连一起在,这样的话G极电压不就是适配器的电压吗?以前这电脑的PQ10是怎么导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