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打印设置共享问题??

楼主(2016-05-03):
HP打印机连接在WIN7电脑上, 现在XP系统的电脑想访问使用HP打印。可就是驱动安装不了。怎么办?

网友A:
各自电脑安装相应系统的驱动程序

网友:
是不是网络没有共享打印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各自电脑安装相应系统的驱动程序

按照你的方法 成功了

网友:
很简单,我就不多说了 23333

网友:
搞半天楼主没分清楚什么系统打什么驱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