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S BIOS

楼主(2016-05-03):
联想300S   板号14292-1    进水机  修好备份 的    W25Q128

网友:
就是要这样,大家都受益

网友A(2016-06-03):
关键是 备份下来的 好用吗 这种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关键是 备份下来的 好用吗 这种BIOS

肯定好用

网友A:
刷完还是不亮 我就 日了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完还是不亮 我就 日了够了

刷完故障一样   那就考虑其他因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完还是不亮 我就 日了够了

开机亮的慢呀!!

网友A:
额 那个开机慢   回复错了  不好意思 啊 !!!

网友:
引用 网友A:
额 那个开机慢   回复错了  不好意思 啊 !!!

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A:
解决了  旁边的一个小电阻坏了  分不出电压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解决了  旁边的一个小电阻坏了  分不出电压来!

你的 不开机 电流 跑   0.14 左右吗?

网友:
我的 CPU  无供电。。BIOS 刷了 还一样。

网友B:
楼主的 是  集成的 还是 独立的 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 是  集成的 还是 独立的 BIOS

独立   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 不开机 电流 跑   0.14 左右吗?

不是  呀  多长时间 忘了都

网友:
修的什么 电路

网友:
电流多大的时候 刷bios ,是不触发,  还是上电不亮的 ,还是上电上不全的?

网友C:
300S 是一个系列,说清楚型号,是300S-14ISK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300S 是一个系列,说清楚型号,是300S-14ISK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