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F2A85XM-D3H 开机马上掉电维修一例

楼主(2016-05-03):
开机马上就掉电,再开就开不了,感觉是保护了12V5V都没有短路,重要查872812V等检测电压,果然发现IO127脚开机瞬间差不多有3V左右,根据12V通过10K2K的电阻分压出来应该是2V左右的,省得麻烦把那两个电阻都换掉亮机。

网友:
这个问题是通病了,加分鼓励

网友:
ga的通病了

网友:
秒掉了,高手就是这么练成的吗

网友:
技嘉通病了。。。LZ威猛

网友:
那个脚是电压检测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