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A480-I5 D3开机电流0.76,独显,各电压正常,不显示

楼主(2016-05-03):
神舟A480-I5 D3开机电流0.76,独显,各电压正常,不显示,HM55芯片,I5-480M,显卡是N11P-GS-A1,刚开始是能亮机的,就是进系统之后开久了就这样了,现在亮不了了,之前还有过花屏,请问各位大侠们这是显卡问题还是什么问题呢,还有没可能是CPU坏了

网友A:
这种情况是显卡问题

网友:
直接做显卡吧

网友:
直接换显卡吖

网友:
好的,我先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是显卡问题

你好,现在加焊了一下显卡,刚开始还能亮一下,但是现在一上到0.7就掉电了

网友:
我最不爱修的 就是神州 这本子太坑

网友B:
加焊不行就得换一个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加焊不行就得换一个了。

我重植株看有没有用,这显卡贵,1百多,没利润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重植株看有没有用,这显卡贵,1百多,没利润啊

这款显卡,是挺贵的。

网友:
直接取下重植吧  如果不想几天就返修的话

网友C:
真是奇怪了,我取下重新植株后,刚开始是能亮机了,可是进系统后发现装不上显卡驱动了,有时还找不到独立显卡,我以为没焊好,又加了一次,可还是那样,难道是显卡坏了吗,现在用着集成的显卡,能用,就是不知道会不会再出现其他问题。

网友:
可当时既然独立显卡坏了,那为什么亮不起呢,可现在没认到独立显卡都能亮起来,都搞不清到底是什么问题了

网友:
你不会先直接 简单判断下 显卡吗

网友:
你都说了有过花屏的   那很明显呀  你自己都觉得显卡有问题吗

网友:
现在虽然没认到独立显卡,可是还是会时而花屏了,这到底是什么问题呢,换过CPU了一样,集成显卡是集在CPU上的啊

网友:
现在没认到独立显卡,可还是会时而花屏

网友:
应该还是显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真是奇怪了,我取下重新植株后,刚开始是能亮机了,可是进系统后发现装不上显卡驱动了,有时还找不到独立显 ...

给顾客讲要换显卡,最好还是换一个

网友D:
先换个CPU如果那还是一样的问题,那就显卡问题,拿下来植株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先换个CPU如果那还是一样的问题,那就显卡问题,拿下来植株吧。

植株过了,虽然能亮机了,但是进系统玩一会就花屏,白色的带线的那种花屏,然后就自动关了,要等一会才能再次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植株过了,虽然能亮机了,但是进系统玩一会就花屏,白色的带线的那种花屏,然后就自动关了,要等一会才能 ...

那也是显卡的原因吧。

网友:
显卡问题大一些

网友:
现在换了显卡,虽然暂时没看到花屏,但是显卡驱动还是装不上,玩了一会又出现0.7A左右就掉电的现象,正常是1.8A左右亮机

网友:
楼主解决没有啊 ,一定要换显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