瀚视奇HSG1027

楼主(2016-05-03):
今天遇见一台瀚视奇17寸的显示器?开机辆5秒左右黑屏,拆开发现一根灯管坏掉 换了  ,直接接灯管 亮的没有问题  装上去后接上    还是亮一下 马上黑屏?知道的师傅说一下什么情况  谢谢~~!!

补充内容 (2016-5-4 23:38):
问题解决了~!!!  灯管两端绝缘没有弄好  电流保护~!!弄上2个热缩管   问题解决   谢谢大家的意见~!!~!!!

网友:
你可以把灯管没有处理好,,,,,

网友:
你在测试一下是否还有灯管有问题,如果没有就去保护试下每个灯管的亮度

网友:
高压有问题么?

网友:
这个可以有!!!!

网友:
检测高压板吧!

网友:
灯管的绝缘没有处理好,,,,,

网友:
你要换就把两支灯管都换掉  以除后患  估计换一个 电流检测了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