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PH61-P33(B3)奇葩故障,求助

楼主(2016-05-03):
PH61-P33(B3)  ms-7732 ver1.01
接两个SATA口或者以上(一共四个SATA口)是客户有两个硬盘和一个光驱,都为SATA口,插两个SATA就开机会卡A2代码,卡很久,但是可以进系统,要是只插一个硬盘就顺利进系统
硬盘换过了,换过无N多个了,bios也在论坛下载了好几个,刷了也是一样的故障,桥也加焊了,仔细检查无断线,无掉件,没有办法了,求助高手解答下,谁遇到过,谢谢

网友:
这种情况大概测量下SATA的供电和数据线吧。不行的话估计要换桥

网友:
换桥    应该会好

网友:
PCH出问题了。。。。。。。。。。。要换

网友:
接口好像是经过电容直接进桥里面的,时钟没问题的话,基本就是桥的问题了

网友A:
我估计改BIOS可以解决,因为笔记本有很多开机慢的都是BIOS,不过一般人真没办法搞,将就用嘛,又不是什么大问题!

网友:
建议换PCH

网友B:
什么都弄了,有没有弄电源!

网友:
应该是桥的问题

网友:
遇到过,P55板桥第一次没焊好,有个PCI总线的点掉了,然后桥工作不正常,IDE模式卡LOGO,最下面的PCI插不能识别声卡。

后来拆了桥仔细看才发现有个点掉了,补点后再焊上一切正常。

查掉点,查过孔,都正常只能换桥。做的时候做有铅的,温度低点成功率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都弄了,有没有弄电源!

换过电源一样,就是没换桥,只是加焊了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估计改BIOS可以解决,因为笔记本有很多开机慢的都是BIOS,不过一般人真没办法搞,将就用嘛,又不是什么大 ...

要是客户只上一个硬盘就好了

网友:
现在用的主板,光驱好久没用坏了当A2!之前用老的机箱插U盘也当A2!

网友:
让客户加一个移动光驱啊,usb的,岂不美哉

网友:
这种h61的考虑下桥吧,加焊没什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