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网络无法连接怎么办?

楼主(2016-05-03):
无线网络无法连接怎么办?

  随着一些免费开放的无线热点使用,我们的网络生活也越来越丰富。但是当我们连接这些热点的时候,时常会遇到无线网络无法连接的情况。有时候家里设置无线路由器的时候,也会出现类似的问题。你的笔记本手机无线网络无法连接的有很多方面的原因。那么无线网络无法连接怎么办呢?下面同小编一起来看看具体的解决方法吧。

无线网络无法连接 图1

  无线网络无法连接的原因及解决方法:

  一、检查接入点的可连接性。

  无线网络无法连接首先要确定到底是什么问题,可以从无线客户端ping无线接入点的IP地址,如果成功,说明此台设备的网络连接部分可能出现了问题,比如网线损坏。如果无线客户端无法ping到无线接入点,那么证明无线接入点本身工作异常。我们可以将其重新启动,等待大约几分钟后再通过有线网络中的电脑和无线客户端,利用ping命令察看它的连接性。

无线网络无法连接 图2

无线网络无法连接 图3

  二、无线路由设置问题。

  无线网络设备本身的质量一般不会有问题,最大的问题一般是在设备的设置上,而不是硬件本身的问题。要会设置无线路由。

  三、测试信号强度。

  经过调试后,问题还没有解决,我们可以检测接入点的信号强度。虽然对于大多部分网管来说,还没有一个标准的测量无线信号强度的方法,但是大多数无线网卡厂商都会在网卡上包含某种测量信号强度的机制。

无线网络无法连接 图4

  四、检验SSID。

  之前在朋友家自己的笔记本连接过他的无线网络,回到家后一直没有用这台笔记本。两周后再打开笔记本时,发现无法连接自己的无线网络了。这说明,如果SSID没有正确的指定网络,笔记本根本不会ping到无线接入点,它会忽略无线接入点的存在,无线网络当然无法连接了,只能按给定的SSID来搜索对应的接入点才可以连接。

无线网络无法连接 图5

  五、WEP配置问题。

  到现在为止,最常见的与配置有关的问题就是有关使用WEP协议。而且WEP带来的问题也相当棘手,因为由于WEP不匹配所产生的问题显现的症状和很多严重的问题非常相似。如果无线客户端使用了静态IP地址,那么它也无法ping到无线接入点的IP地址,这经常会让人误以为无线网络无法连接。

无线网络无法连接 图6

  在无线网络无法连接的时候,进行以下调试,操作步骤入如下:

  1.设置IP地址为“自动获取”。

  不同的热点默认设置不一样,所以如果设置了固定的IP地址可能会出现无线网络无法连接的情况。进入控制面板的网络连接选项→无线网络连接→点击右键选择属性→设置IP V4协议。

无线网络无法连接 图7

  2、密码是否正确。

  由于某些输入法的原因,可能会多添加一个空格或者用错了全角字符、路由器对大小写密码敏感等等都会导致无法连接。而且当使用WEP的时候,四个密钥是不可以同时使用的,只能用其中一个。小编建议输入加密密钥的时候最好采用“复制粘贴”的方式。

  3、MAC地址过滤是否打开。

  有的路由器虽然没有加密但是还是无线网络无法连接,那么可能路由器使用了MAC地址过滤,除非使用BT3之类的软件嗅探得出正确的MAC地址并伪装,否则还是放弃吧。如果是自己搭建的网络,那就取消MAC地址过滤试试看。

无线网络无法连接 图8

  4、检查是否有信号。

  把路由器摆放到无线网卡附近,看看是否有信号。有些路由器信号品质很差,放远了虽然信号强度良好,但是时常无法连接,为了排除这种可能的出现,可以把路由器摆放到设备旁边试试看。

  5、升级无线网卡驱动。

  无线网卡驱动有可能是问题根源之一,多见于笔记本和一些洋垃圾、山寨的无线网卡,因为配套使用的驱动程序很多,可能一不小心就装错了。有的设备需要专用的驱动或者出厂日期时的驱动才能用。

  6、网络需要验证的问题。

  电信的Chinanet热点在很多地方都有,还是不加密的。搜索网络的时候时常会连接上,但是却上不了网,那是因为还需要进行进一步的验证才行。比如说公交车上的免费VIFE,就需要验证,例如这边的电信就需要使用绑定的手机接收验证码。

  以上无线网络无法连接的原因及解决方法的详细介绍,如果你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按上面的方法操作吧!希望本文的分享对大家有所帮助。

网友:
这个在这论坛好像都会修吧。

网友A:
网络受限制,怎么破?

网友:
引用 网友A:
网络受限制,怎么破?

网卡驱动卸载重装  路由器重启   系统冲装